火花一闪,跳闸!

楼主(2012-10-30):
一个台达电源,一接电,火花一闪,总开关立马跳闸了,以为电源短路烧了,拆开一看,保险没烧,两极间没短路,整流桥没坏,大电容没事,功率管也没短路,不敢上电了,求问这样的问题大概是什么地方?

补充内容 (2012-11-6 21:17):
19楼最新情况,电源没事了

网友:
也许是偶然,有闸不怕,能跳就行,继续开

网友:
有没可能压敏电阻烧了,猜测的。

网友:
抗干扰的是X ,还是Y电容穿了,有可能没,大家认为呢

网友:
原是短路烧成断路了,查哪个元件烧成断路了。修电源先测量,后加电,并且要串灯泡加电,这是原则。

网友:
万用表打下LN的值?

网友:
这电源还有输出吗,也可能是漏电到机壳

网友:
市电的东西 检修建议串个灯泡   安全第一       重点检查前级部分

网友:
还是有没检查到的地方

网友:
串个灯泡就很安全,维修要注意安全

网友:
测一下对地电阻(对壳接地),如果正常再串灯泡通电试机

网友:
请问灯泡是如何串联呢?

网友A:
请问灯泡是如何串联到电源中的呢?是不是要将连接线焊在电源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灯泡是如何串联到电源中的呢?是不是要将连接线焊在电源上面。

焊在保险丝两端即可。不上保险丝。

网友:
明天教你做一个

网友:
修电源还是串灯泡保险。

网友:
这是个什么情况呢

网友:
串灯泡,试应该不会跳了

网友:
今天有空打开电源把灰清理干净,仔细检查了,没发现异常原件,串上灯泡加电一闪即灭,换上保险加电也正常,郁闷。想来想去是不是原来积灰比较多,造成局部放电?后面把灰清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