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图

楼主(2012-10-30):
如图 DC_IN_MOS 无电压,直接断接PQ24 会大电流,单独接一个19V给DC_IN_MOS ,待机正常,可以正常开机。
量了PQ24 正常,也换过。还是一样。
PQ24 是P 道呀,应该不用控制电压都可以导通的呀!
个人理论不是很强,哪位师傅给说说
谢谢

搞了个超大乌龙,电源线接反了。反过来好了

网友:
PQ24拿下来量一下

网友:
P24是P-MOS不假,但也需要控制电压的。

网友A:
P沟道的场管,G极为高电平是截止,低电平导通。你现在测量DC_IN_MOS没有电压,直接给DC_IN_MOS加19V电压可以正常开机,而且PQ24是好的,怀疑此管子没有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沟道的场管,G极为高电平是截止,低电平导通。你现在测量DC_IN_MOS没有电压,直接给DC_IN_MOS加19V电压可以 ...

用其它的P管可以代替不,我代了一个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P沟道的场管,G极为高电平是截止,低电平导通。你现在测量DC_IN_MOS没有电压,直接给DC_IN_MOS加19V电压可以 ...

还有,我想不明白为什么直接短接PQ24 通电就会大电流了

网友:
图纸不全啊,应该看看下面是不是还有个三极管接个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电阻串联分压然后拉低G极。然后此管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其它的P管可以代替不,我代了一个还是不行

用其他的管子代替的话要看其参数能不能满足电路的要求,如果其导通条件不能够满足的话,既然管子是好的,换管子也不会好吧

网友:
发个完整的图,大家帮忙看看,对了,此机器是索尼的

网友:
PQ24的5 6 7 8 脚的对地值量了没有?

网友:
此两处电压都是0.3,应该不正常,分压计算出来应该是2.6V。但是量了阻值正常,芯片换过一样

网友:
AC_OFF_3#逻辑不正确,正常适配器状态应为无效(高电平,电阻分压而来)。芯片5脚ACDET(应该就是适配器检测输入ACIN)正常应为高电平,由于ACOFF逻辑不正确拉低ACDET,导致芯片输出的ACDRV#逻辑不正确,影响隔离管不导通,隔离不过。
重点要查AC_OFF_3#逻辑,应要将这个电压修出来。

网友:
后极出为题 保护了

网友C:
哈哈 。我看到超大乌龙 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我看到超大乌龙 笑了。

客户给的电源线不是这索尼机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