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工作 噪声很大 求 高手解答

楼主(2012-10-30):
差了 液晶显示器 节能模式 噪声消失 (类似水流声)25v 电容 高压线圈 变压器都换过 情况依旧 求高手解答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其他模式有声音吗

网友:
打开仔细听听是哪个原件发的声音

网友:
换电板吧,

网友:
节能模式消失,看看是不是高压板升压变压器发出来的

网友:
不接灯管 故障 消失 单测灯管没问题

网友:
哦,没见过,不懂 等待高手

网友:
同3楼,要先知道哪里发出的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