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G 31 刷BIOS 没复位

楼主(2012-10-30):
msi G31M3 V2((7529)    刷BIOS  没复位 复位灯 常亮  找了好 几个 都一样  固件  都 换了    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是BIOS的问题吗  不是那个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这板子应该供电不正常吧,要都正常,看BIOS有没焊好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来一遍吧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碰到这种板只有哭了 ,你找一片这样的板,把BIOS对换就好了,BIOS读取 再刷还是会没复位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上次我遇到一个也是这种情况郁闷死了,后来心一横把南桥做了没想到居然OK了。

网友:
看一下  数据内容 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