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31-DS3L内存不供电

楼主(2012-10-30):
接到块主板。故障是内存不供电。外观看场效应管已经有烧糊的痕迹。 故更换场效应管。通电还是不供电、控制芯片是I6520。这种芯片以前用RT9202代换过;换了个新的。还是没电压。量芯片各只脚电压如下:1脚5.4V.二脚0.8V三脚0V四脚0V五脚5.4V 六脚0V七脚0V 8脚0.6V升压管跟电容都换过故障还是一样.旁边有四个三极管也更换了。现在无从下手了。大家提点意见看看从何下手

网友:
其它供电都是多少

网友:
第七脚是开启脚必须要有电压才能工作,看一下这个脚的跑线,

网友:
刚刚看了下图纸,5脚为双路送过来的供电,1脚为BOOT脚,由5VSB经R340和D5接到1脚,按电路正常工作此脚的电压为7.2V,2脚接上管的G极,正常是此脚电压为6.3V左右,7脚为EN开启信号,你测量为0V,是肯定不正常,6脚FB正常为0.8V

网友:
7脚高电平才开启

网友:
楼主还是换个6520试一试,9202是不是要改一下电路啊 ?

网友:
先换6520  不行的话 查工作条件

网友:
看看PWM芯片外围有没有缺件。。。特别是二修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