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力迅945GZ VER1.45主板自动开机且不显示问题

楼主(2012-10-30):
我是新手,手里有一块力迅945GZ VER1.45主板,插上电源后自动开机而且不显示 ,把CPU和内存拿掉后故障依旧,我想应该是开机控制
三极管
有问题,可是找了半天,没找到开机控制三极管,测量绿线到IO之间直接相连,IO型号是ITE IT8712F-S 0723-KXS ZM1Y7C L, 我该如何下手
cpu

网友:
先换个IO试试,要同样型号的

网友:
步骤错了,内存去掉了,主板CPU 还工作吗?你应该先换一个内存,插上主板检测卡看看

网友:
bios 没电,换个后备电池

网友(2013-01-20):
多谢2楼的高手提示换上IO之后OK了

网友(2014-06-02):
必须换同型号IO吗?有没有可以带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