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奇怪问题,

楼主(2012-10-30):
该机器同行送修的,认不到硬盘,U,光驱,HM55的南桥,更换南桥后,能认到硬盘,U,光驱,但是解压系统的时候会蓝屏,有时候能装系统,但是运行的时候会蓝屏,换了内存,好一点,但是也会蓝屏,把该机器的内存放别的机器上,也是好好的,从戴尔原装机上拆了条胜创的内存,测试了几天,没有蓝屏,我不知道好了没有,这次维修,亏大了

网友:
我还想刷bios,感觉不是那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不兼容的问题,换条金士顿的试试。

网友:
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我换的就是金士顿的,偶尔会蓝屏,从戴尔机器上拆了条,几天都没有出现蓝屏,戴尔是客户的机器,修好了,没有取走

网友:
我碰到 华硕的X42R 的笔记本换了南桥不开机  需要刷bios  原机的bios 还不行  现在的机器很难修啊

网友:
现在内存不会兼容性不好的啊,那戴尔的客户你怎么办?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问题  有换过试吗

网友:
如果客户的内存可以用,那就给戴尔客户装条金士顿的

网友:
把戴尔那条内村装联想上面,戴尔的装条金士顿的,希望戴尔那个客户不懂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