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后,如何找回原QQ的消息记录

楼主(2012-10-30):
重装系统后,如何找回原QQ的消息记录

网友:
如果原来的QQ安装不在系统盘就好办了。
不在系统盘。你在安装QQ或者不安装就用原来的绿色版吧(就是上面系统里的QQ。EXE)直接打开登陆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先做个数据恢复,把QQ数据找出来

网友:
找腾讯公司要把 叫她给你查下

网友:
(上面系统里的QQ)在那里啊!

网友:
你搜索一下啊。就在我的电脑里搜索QQ就好了。

网友:
用数据恢复软件数据恢复

网友:
QQ一般都在D盘的

网友:
在装一个QQ 他不是会自己迁移数据的吗?你可以试试。但如果是装C盘的QQ做好系统后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如果QQ是安装在C盘的话,难度也太大了吧。一般都会安装在D盘的。

网友:
QQ自带有备份的功能,可以导进导出,只要不放在系统盘

网友:
如果装系统之前的QQ在系统盘里面就没有办法恢复了。如果在其他盘符下,系统装完后直接安装QQ在原来的盘符里面。。。

网友:
一般QQ默认安装在C盘的,QQ会员好像可以记录一个月的聊天记录的,不同的地方登录也可以的。你试试看吧。

网友:
QQ冲会员啊,一般会员可以保存聊天记录的

网友:
如果不是会员,以及原来QQ安装在C盘,想找回记录是比较难的了。

网友:
看你原来QQ是不是装在系统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