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649-m3主板 C1--B2--C1循环

楼主(2012-10-30):
联想649-m3主板,精英代工  C1--B2--C1循环,二代内存,测得内存的238脚SPD电压1.8V,且与内存主供电脚184、64脚相通,
   请高手指教问题出处

网友:
弱弱的說,內存供電有N個腳,56 62 64 181 184 還有N個,都是通的C1循環是找不到顯卡,確保顯卡沒問題的話查PCIE接口跟北橋

网友:
你用他原装的内存测试一下
新的内存跟他的SPD供电不符合

网友:
我测的是内存插槽  在内存插槽上测的,没上内存

网友A:
283脚的电压应该是3.3V.是从电源的10脚经过一个芯片连接的,不好意思,忘记芯片的型号了,好象是1973A吧.

网友B:
我记得238是3.3V吧 怎么成1.8了 DDR2的内存 除了1.8的主供电 必须有238的3.3V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238是3.3V吧 怎么成1.8了 DDR2的内存 除了1.8的主供电 必须有238的3.3V 啊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啊,更奇怪的是,用表一测,238脚跟内存的主供电是通的,没插内存,排除内存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3脚的电压应该是3.3V.是从电源的10脚经过一个芯片连接的,不好意思,忘记芯片的型号了,好象是1973A吧.

你说的那芯片应该是9173吧,那是内存的上拉电压,它输出的是1.25V,238脚的供电怎么会是他给的呢?而且我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他拆了再测,还是1.8V,还与主供电184、64脚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