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3自动上电一例

楼主(2012-10-30):
型号:V星MS7352G33
故障:自动上电,并且不能断电
思路:IOMS7IO到绿线原件、南桥
过程:此款主板的实例目的是为了介绍一下经验,对于自动上电的维修思路。
   自动上电并不是全都是不正常的表现,有些主板的自动上电是正常的,只要自动上电后可以关机我们就认为它是正常,因为有些主板的BIOS就是这样设计的。比如我们常见的INTEL原装的板就是这样的,它是针对服务器的理念设计的。
   还要强调一点,维修主板时,如果一个主板它自动上电,并且关不了机的话,先把自动上电修出来,不要去测电压,自动上电很多板会引起电压输出不正常。
   此款主板是INTEL芯片组,所以自动开机就要查它的开机电路,参与开机的有IOMS7、南桥。以我们的维修经验来说,很多坏的是IO,此时有个小技巧,不要直接换IO,把IO拆下来后再上电看一下,是否还会自动上电,如果还会自动上电,证明还有其它问题,很可能是南桥,如果没有自动上电了,80%IO坏(尤其是ITE系列的IO),更换IO后基本可以解决。
   此款主板我们首先拆除IO后,仍旧自动上电。
拆了IO后还是自动上电,接着拆南桥,拆后不会自动上电了,如下图
看样子是南桥的故障,以防它原来的IO也是坏的,直接把南桥和IO全都更换
更换南桥和IO,不会自动上电了,上CPU,正常触发,但没有复位,测供电,发现内存供电没有,它是由MS7控制,直接更换MS7后正常跑码,故障修复。

网友(点评):
不明白,一般也是撬起IO的PSON腳,拆了IO會自動上電應該是IO到綠線上元件的問題,看了下圖紙绿线只连接到IO为什么拆了IO还上电

网友:
呵呵,之前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主板自动上电是正常的,现在明白了。谢谢

网友A:
ms-7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ms-7那是V星的专用芯片,出问题挺多的

网友B:
楼主这个板修下来要了多少钱啊 ?感觉怎么那么费工夫啊 !

网友:
楼主厉害啊,那么费工夫,学习了

网友:
我也想拆南桥下来玩玩,可是编程器都买不起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板修下来要了多少钱啊 ?感觉怎么那么费工夫啊 !

熟练了修起来也不慢,这主板总的花费时间是半小时不到点。(桥是先前植好备用的)

网友:
呵呵  这么大个工程  时序都快走了一遍了   我个人理解啊  如果是IO没去发出那些出发信号但是桥去拉低绿线了  是不是就是IO可能没问题    直接去杀桥   我菜鸟 只是猜想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就是讲的不太详细   算得上是个好经验

网友C:
反对 楼主~!V星 主版 把开机专用芯片去掉 也能开机??

网友(点评):
我 也是想不明白,查过这板的图纸工,绿线只连到IO,拆掉IO后还会自动上电只有可能是绿线外围元件短路,

网友(点评):
看清楚了。。。

网友:
还这么多,划算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7是什么东西啊

V星专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对 楼主~!V星 主版 把开机专用芯片去掉 也能开机??

嗯 ,比较赞同。

网友:
这主板修复要收八十大洋。。呵呵。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哈

网友:
换个南桥不值得了。除非客户要求。

网友:
学习了,换这么多东西啊

网友:
楼主写得很详细,我的维修思路也要跟楼主统一,经验很足啊。

网友D(2015-12-05):
V星专用芯片管理开机的,早点该想到的啊,不明白楼主干嘛要动I/O和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V星专用芯片管理开机的,早点该想到的啊,不明白楼主干嘛要动I/O和南桥

是的,这里绿线电压推测也是通过ms7专用芯片工作拉低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