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报警音说明 AWARD BIOS响铃声

楼主(2012-10-30):
"主板报警音说明 AWARD BIOS响铃声的一般含义是:
    1短: 系统正常启动。这是我们每天都能听到的,也表明机器没有任何问题。
    2短: 常规错误,请进入CMOS Setup,重新设置不正确的选项。
    1长1短: RAM或主板出错。换一条内存试试,若还是不行,只好更换主板。
    1长2短: 显示器或显示卡错误。
    1长3短: 键盘控制器错误。检查主板。
     1长9短: 主板Flash RAM或EPROM错误,BIOS损坏。换块Flash RAM试试。 不断地响(长声): 内存条未插紧或损坏。重插内存条,若还是不行,只有更换一条内存。 不停地响: 电源、显示器未和显示卡连接好。检查一下所有的插头。 重复短响: 电源问题。 无声音无显示: 电源问题。 AMI BIOS响铃声的一般含义是:
    1. 一短声,内存刷新失败。内存损坏比较严重,恐怕非得更换内存不可。
     2. 二短声,内存奇偶校验错误。可以进入CMOS设置,将内存Parity奇偶校验选项关掉,即设置为Disabled。不过一般来说, 内存条有奇偶校验并且在CMOS设置中打开奇偶校验,这对微机系统的稳定性是有好处的。
     3. 三短声,系统基本内存(第1个64Kb)检查失败。更换内存吧。
    4. 四短声,系统时钟出错。维修或更换主板。
    5. 五短声,CPU错误。但未必全是CPU本身的错,也可能是CPU插座或其它什么地方有问题,如果此CPU在其它主板上正常, 则肯定错误在于主板。
    6. 六短声,键盘控制器错误。如果是键盘没插上,那好办,插上就行;如果键盘连接正常但有错误提示,则不妨换一个好的 键盘试试;否则就是键盘控制芯片或相关的部位有问题了。
   7. 七短声,系统实模式错误,不能切换到保护模式。这也属于主板的错。
   8. 八短声,显存读/写错误。显卡上的存贮芯片可能有损坏的。如果存贮片是可插拔的,只要找出坏片并更换就行,否则显 卡需要维修或更换。
   9. 九短声,ROM BIOS检验出错。换块同类型的好BIOS试试,如果证明BIOS有问题,你可以采用重写甚至热插拔的方法试图恢复。
   10. 十短声,寄存器读/写错误。只能是维修或更换主板。
   11. 十一短声,高速缓存错误。
   12. 如果听不到beep响铃声也看不到屏幕显示,首先应该检查一下电源是否接好,在检修时往往容易疏忽,不接上主板电源就 开机测试。其次得看看是不是少插了什么部件,如CPU、内存条等。再次,拔掉所有的有疑问的插卡,只留显示卡试试。最后找到主 板上清除(clear)CMOS设置的跳线,清除CMOS设置,让BIOS回到出厂时状态。如果显示器或显示卡以及连线都没有问题,CPU和内存 也没有问题,经过以上这些步骤后,微机在开机时还是没有显示或响铃声,那就只能是主板的问题了。 POENIX的BIOS报警声(以前的老板上有许多POENIX的,可现在已经被AWARD收购了) 1短 系统启动正常

网友:
研究的真透彻

网友:
嗯!楼主总结的还不错,不过还有  AMI BIOS    与PHOENIX  BIOS   呢!

网友(2013-09-05):
报警5次一重复  一直报是大概是什么问题??

网友:
没事的,不要急 慢慢来

网友:
时间一长对这东西又忘了不少得学学了

网友:
很详细。但是有些并不是很准确,那一长2短,遇到过就是不是介绍的原因

网友(2013-11-09):
呵呵,楼主是怎么发现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