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华硕AMD M3478 CPU旁管子发烫求助

楼主(2012-10-30):
华硕AMD M3478 CPU旁管子发烫求助

电脑型号 X86 兼容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专业版 32位 SP3 ( DirectX 9.0c )

处理器 AMD Athlon(速龙) 7750 双核
主板 华硕 M3A78 (ATI RX780/RX790(AMD 770/870) 芯片组)
内存 2 GB ( 威刚 DDR2 800MHz )
主硬盘 希捷 ST500DM002-1BD142 ( 500 GB / 7200 转/分 )
显卡 Nvidia GeForce 9600 GSO ( 384 MB / V星 )
显示器 三星 SAM03E5 SyncMaster ( 22 英寸 )
声卡 威盛 VIA @ ATI IXP SB600/SB700/SB800 高保真音频
网卡 瑞昱 RTL8168C(P)/8111C(P) PCI-E Gigabit Ethernet NIC / 华硕

问题:这是一块华硕AMD M3478的主板 用一段时间就会黑屏 摸了一下CPU旁的相关电容 电感 MOS管很烫 换了风扇故障依旧 测了下CPU问题直接上80%报警 它共有6项供电 其中有一项的电压是 1.8V 其他5项斗是 1.2V  单独一项1.8V的会烫手
为什么那5项1.2V 单那一项会1.8V啊 是什么问题呢, 求助有经验的高手们现在能帮我分析下吗 这块板是返修板 有关这块板的BIOS 图纸有的分享下好吗? 最近很少见到 我是刚您是不是失踪啦 QQ也没上线过, 想上去找您喝几杯呢, 求助有修过这样的故障的高手给点支招吧 谢谢咯  为什么那一项电压那么高啊1.8V 其他都是1.2V正常 把那一项拆了不用可以吗?

网友:
来过的没人知道吗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 CPU 的问题呀!
AMD CPU 发热量比较大!
再次确定一下 其他的负载有没有问题!
也可以给 显卡加一个铜片试一下呀!

网友:
温度。唉。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应该是供电引起的!把那一项供电偏高的去掉!应该就可以了!如果要修的话查它的工作条件

网友:
{:soso__8961432591078930798_3:}班长!最近啥样了啊有没有进步啊

网友:
3楼说的有道理,楼主换个CPU试,我上次也遇到同样问题,用一两个小时就死机重起 还蓝屏屏,当时没有想,把电源,硬盘换了,系统做了N个,我试机就没有问题 ,客户拿回去就有问题,郁闷死,叫他换个U,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