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行业10余年第一次遇到此病毒,深藏不露,无形,棘手

楼主(2012-10-30):
今天客户 带来一台主机说开机不了,  我拿来一上电 过了主板LOGO 后 卡在 黑底白字
没有照下照片
记忆中是
ERROR: 00003H什么的
ERROR:00003H什么的
ERROR:00003H什么的   大概是这种样式

引导不了硬盘 进不了系统

插进U盘 启动到PE  能正常看到分区 等文件系统,查看各个分区 有无AUTORUN.INF  什么 PXXX.pig 什么的隐藏可疑病毒....
却一切完好..

二话不说先直接干系统, 直接使用硬盘之前备份的GHO 文件恢复, 恢复系统后反映速度什么的都很理想 所有系统功能都正常,进程也无异常,  接着安装杀毒软件,却无法正常启动. 安装完重启后卡在登录画面许久,查看系统事件,发现杀毒软件启动组件失败,所以启动画面中卡了许久,  肯定是病毒造成的但是病毒在哪 根本找不到,  是不是我点了其他分区启动了我没发现的病毒么?  还是病毒从GHO 文件写入的病毒文件么? 为了以防万一 重新拷贝一份GHO 到硬盘和另外一款杀毒软件压缩包,把杀毒软件压缩包创建了一个快捷方式 改名为1.lnk  放在分区根目录(这样做是为了装完系统后 不去点击任何磁盘,直接启动CMD 运行 d:1.lnk 来安装系统 保持系统的干净)
从新GHOST 安装一个干净系统后 什么都不装,直接先 开始运行 Cmd  D:1.LNK 安装杀毒软件 安装中全正常, 安装完毕后依然启动失败, 换一个杀毒软件也是一样... 我无语了...

就在想是不是引导区病毒呢?  从新启动进PE 启动PM分区软件 删除C盘 提示破坏可引导记录什么的, 确定后再创建C盘格式化, 完毕后直接在 PE 恢复 新拷贝的GHO 文件 安装系统完毕后...  依然是这种现象....

现在只有一个方法了..把硬盘从新全盘分区格式化, 但是客户需要数据,  问题没找出我也不想这么做

哎...  到这里没办法了... 不知道要怎么搞了...     有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我弄这种情况的硬盘,一般都装硬盘盒里,挂到别的装有杀毒软件的机器上杀毒。要么就是用量产成USB-COM能上网的PE,再用360急救箱在线杀

网友:
有数据先拷出来啊,在分区,要不就挂到别的机器上杀毒!

网友:
先用GHOST把全盘的数据备下来,再操作格式化等,系统做好后再恢复过来。

网友:
进PE把数据拷出来  然后该怎么处理 你随便了

网友:
先搞个硬盘装好系统,再把他的硬盘挂上去拷资料,拷完了再进行杀毒咯

网友:
用DISKGEN 清除下主引导记录 (MBR) PE里应该有这个软件 而且不会丢失其他盘数据

网友:
360急救箱PE版杀个试试,扇区引导病毒应该可以干掉

网友:
在DOS下用命令行把重要数据拷贝出来,然后全盘低格。

网友:
全盘格式化就好了 我遇到过一次是 杀毒软件打开后就自动退出 反应慢

网友A:
用光盘版GHOST系统安装C盘,安装完毕后上网下载360杀毒软件,进行全盘杀毒。
注意事项:
    1. 全盘杀毒之前,不要打开其他盘,如非要打开请在地址栏中输入盘符:回车
    2.不要插U盘,移动硬盘。
    3.杀完毒之前不要运行除C盘外的任何可执行文件。
这种病毒几年前就出现了,多费点事很容易解决。祝你好运

网友:
把硬盘取下,在其他机子上做从盘,用江民在系统启动前查杀病毒。

网友B:
用PE把需要的文件拷出!!!!之后就像楼主说的了,随便了…………。哈哈。

网友:
如7楼,进PE,用DISKGEN 清除下主引导记录 (MBR),这种病毒就直接写入主引导区。

网友C:
应该引导区病毒,PE重建分区表亦可

网友:
DISKGEN 重建MBR    , FDISK /MBR , PE删除C盘破坏引导信息

还是不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引导区病毒,PE重建分区表亦可

各种重建MBR 不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光盘版GHOST系统安装C盘,安装完毕后上网下载360杀毒软件,进行全盘杀毒。
注意事项:
    1. 全盘杀毒 ...

你的方法试过, 不顶用, 装完系统C盘就已中毒 怎么整都是白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PE把需要的文件拷出!!!!之后就像楼主说的了,随便了…………。哈哈。

这个应该能解决, 就是费事了点,而且还没找到病根, 主要是摸清楚这个病毒到底是怎么躲的

网友:
wi用nhex清除所有扇区数据

网友:
说了那么多,不就是中了个鬼影嘛,有什么好奇怪的。PE下,用DiskGen重建一下MBR就可以了。

网友:
BIOS你刷没???现在的病毒会感染特定的BIOS

网友:
呵呵。我楼上的楼上。楼主有说不顶用哦。。。鬼影。。什么情况~

网友D:
你先装好系统 不要打开其他盘的资料 先装个金山网盾杀下 再重起装杀毒软件全盘杀毒就OK了

网友:
看你的情况  中了鬼影病毒 还有。EXE 可以执行病毒 还有那个什么自动木马下载器等病毒

网友:
没看到我上面说的吗. 用diskgen 重建MBR  和 PM 重建   无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先装好系统 不要打开其他盘的资料 先装个金山网盾杀下 再重起装杀毒软件全盘杀毒就OK了

装好系统 就是没有打开任何盘 , 在装系统前 就创建好 杀毒软件的快捷方式 ,装好系统后第一时间 运行CMD 直接执行 快捷方式打开 杀毒软件安装, 还是中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装好系统 就是没有打开任何盘 , 在装系统前 就创建好 杀毒软件的快捷方式 ,装好系统后第一时间 运行CMD 直 ...

1,装系统前先放电5分钟 就是关机不带电  如果你不是这样做的话病毒会驻留内存 。
2,开机后用PE启动装系统 系统
3,不能用原来硬盘里的文件来装系统。用光盘里的或者U盘里的PE来装系统。
4,装好系统后马上装 金山网盾 不要装其他杀毒软件
5,装好金山网盾 全面修复下系统,扫描后杀毒和木马 。
6,在重起电脑装其他杀毒软件 在全盘杀毒。
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1,装系统前先放电5分钟 就是关机不带电  如果你不是这样做的话病毒会驻留内存 。
2,开机后用PE启动装系 ...

你懂不懂?重启正常开机内存自动复位了,什么病毒驻留内存这样的骗小孩的话就不要说了。。。

网友:
连这个你都解决不了?1.用工具进pe,diskgen 重建MBR,2.用diskgen 清每个盘的autorun这个文件,3.在pe下直接ghost干净的系统,4.重启装系统,装完不要动其它盘,5.直接上网随便装个最新的杀毒软件做全盘杀毒。。。。我一直这样装系统,从没见过杀不死的病毒。。。如果是先装系统再清mbr,这个病毒可能已经进系统了,你再清mbr又会感染(这就是你杀不死这个病毒的原因。),所以按我上面的顺序去做就没有杀不死的病毒,

网友(点评):
1-4 不用你说,先看清楚我所说的, 5任何杀毒软件无法正常启动,再一个我就是先清的MBR在装的系统,不是我解决不了是你没遇到过

网友:
进PE,用DISKGEN 清除下主引导记录 (MBR),这种病毒就直接写入主引导区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470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1,装系统前先放电5分钟 就是关机不带电  如果你不是这样做的话病毒会驻留内存 。
2,开机后用PE启动装系 ...

驻留型病毒按照计算机病毒传染的方法进行分类根据病毒传染的方法可分为驻留型病毒和非驻留型病毒,驻留型病毒感染计算机后,把自身的内存驻留部分放在内存(RAM)中,这一部分程序挂接系统调用并合并到操作系统中去,他处于激活状态,一直到关机或重新启动.非驻留型病毒在得到机会激活时并不感染计算机内存,一些病毒在内存中留有小部分,但是并不通过这一部分进行传染,这类病毒也被划分为非驻留型病毒。

网友:
用安装版的,第一次直接启用安全模式(网络)全盘格杀!

网友:
直接重做系统。。就行了。

网友(2012-12-03):
可以进DOS重新引导主分区
或者如楼上用winhex清除扇区数据

网友:
在于沟通 修快省时间最好

网友:
用DG就能搞定,格式化系统盘,然后重建主引导记录,装完系统后千万别打开后面的分区,极有可能是后面分区的木马病毒;从网上下载杀毒软件全盘查杀。。。这样应该就OK了!当然要是他电脑没什么重要东西!最彻底和省事的办法就是DG快速分区就OK了!

网友:
靠,有这种毒????

网友:
如果全格管用 那就说明病毒藏在D盘或者最后一个盘 一般是这样

网友(点评):
病毒可以确定是躲在引导区内的,但是为什么重建MBR还不生效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N年前遇到过,将硬盘取下转换成USB,挂在别的系统上全盘杀毒就OK了。有这么长的时间应该早就杀完了。

网友(2013-04-09):
安全起见,先拷贝数据到沙盘

网友:
引导扇区病毒 做系统前重建引导记录!

网友:
会不会是主板病毒?

网友:
强烈建议WINEX 清零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2013-05-12):
拆硬盘到另台机器上杀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