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火回路求助3571p不出pacin

楼主(2012-10-30):
接机,待机0.034不正常,听客户说之前有进小小水,最近经常开不了机,现在完全开不了。拆开并无明显水迹。B+只有7V左右。
R18电阻有点发黑,直接料板上找了个449K换上,B+有17.5左右。但待机电流0.001了!明显有信号不正常。
测PU1A第8脚有19伏,2脚3.3V,3脚3.6V,第1脚没电压,按理第1脚应该出电压了,换了lM393,第1脚有0.7伏电压。第五脚2.几伏,第六脚3.3.第七脚当然没电压。(打错字了,第四脚接地,第一脚输出)
PR9上端19V有,LM393第四脚阻值600多正常,断开ACIN和PACIN还是没电压出。

求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2-10-31 13:22):
问题解决,原来此机也算二修了!显卡板上少了Q3直接飞线,此处是LCDVDD。PU1第一脚处稳压管被人装反了。

网友A:
你写错了。应该是393第1脚对地600多吧。第四脚接地的啊。
还一个好办法。把第一脚别接板子上。再量下到底是没发出来。还是后面拉低了。下面的那个稳压二极管也要考虑下。

网友:
你好!
先确定一下比较器是不是好的呀!
你最好把问题说清楚一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写错了。应该是393第1脚对地600多吧。第四脚接地的啊。
还一个好办法。把第一脚别接板子上。再量下到底是 ...

呵呵,谢谢指正。第一脚 不接板,有1.7V左右电压

网友:
第一脚 不接板,有1.7V左右电压

网友:
第四脚貌似接地啊!亲

网友:
LM393第四脚阻值600多???还正常  四角接地的大哥   打错了把

网友B:
看下pr9的另一端电压多少,还有那个稳压二极管看看有没有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下pr9的另一端电压多少,还有那个稳压二极管看看有没有坏!

PR9上端19V有,。稳压管已经换过问题依旧,

网友:
第四脚貌似接地啊!亲

德克蓄电池 -5 七楼的也是你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R9上端19V有,。稳压管已经换过问题依旧,

查下pr9和pr15有没有形成分压!

网友:
我看图纸上的PR18是499K的电阻,而你写的是从料板上拆了个449K的电阻,你知道是你打错了,还是换错了?

网友:
PR9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pr9和pr15有没有形成分压!

两个电阻都是10K的,中间电压0.7,似乎没分压,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第3pin的电压3.6V,
是正常的吗?

网友:
不清不楚不明不白

德克蓄电池 -5 严禁灌水

网友:
这里是什么电路,起什么作用然后应该是高还是低

网友:
在你问问题,时要给别人更多的信息。要不别人是不能给你正确的指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