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白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2-10-30):
前段时间有一客户送来一台三星液晶显示器,开机后白屏.
想来就是屏上的事,拆机后测屏驱5V电压没有.后来经过检测是屏驱保险烧断了.
于是用焊锡连接开机试机,却整机都没有电压了.
我的娘啊,这下玩大了.
我又断开了保险,整机才有电了.如此看来是屏驱芯片严重损坏啊.
于是拆下屏驱芯片.连接保险.
结果还是短路了,真见鬼了吧.我就不信世上有鬼,再说了一个工程师相信有鬼成何体统!
带着视死如归的心情,小弟打算把屏驱板上的所有原件拆个遍.
量了三级管又量电阻,最后发现是一个小小的贴片电容惹得祸.
小弟是费了些功夫,所以在此分享给同僚们.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别让一个小贴片把咋给玩弄了.

网友:
我昨天也收了一台这样的 不关白屏 还会闪呢  后来刷一下程序就好了

网友:
屏上面严重短路,我第一个先查贴片电容,再电压变换电路,芯片一般不考虑

网友:
呵呵,走了弯路,还好修好了,一般屏保险烧了,我都是先看看电容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