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0字节

楼主(2012-10-30):
这个状态里面的数据可以恢复么   怎么恢复 是软故障 还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有硬件坏了,可以用FLASH专用工具,直接读取FLASH芯片中数据。

网友:
百分百恢复数据~!

网友:
总容量4g,此分区0.0g,其他分区呢?或者没识别出来?

网友:
你用量产工具重做一下U盘试试看,不行就有可能U盘IO芯片坏了。

网友:
得用什么软件

网友:
把芯片焊到同一型号的U盘可以读出来

网友:
软件试试 Sandisk Rescuepro v3.0 Multilingual  ,上网下个,先恢复出数据

网友:
格式化,换格式。我以前有次也是没有内存了,换种格式格式化 ,就好了。不知道你的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