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G不能充电

楼主(2012-10-30):
宏基4750G不能充电,电池与充电器都能开机,换过充电控制控制芯片,测芯片各脚信号基本正常(非充电)。

网友:
板号:JE40 HR MB 10267-4

网友:
我刚修好一台华硕EPC 1005PE的上网本也是这个问题。我的是充电大电流。保隔管是双P的场管。后来被我改成两个P管。不知道你的机器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查下电量检测角那路看是否正常。

网友:
赞成楼上说的 。。电量检测。。

网友:
1 NC

空脚

2 ACIN

AC适配器输入检测。从电源适配器电压输入端连接两个电阻分压检测。

3 VREF

基准电压输出,最小:3.168V;标准:3.2V;最大:3.232V。

4 ICOMP

充电电流补偿点和适配器电流调节回路。对地的0.01μF连接。

5 NC

空脚

6 VCOMP

补偿点电压调节回路。串联连接4.7与0.01μ电容接地。

网友:
7 NC 空脚

8 ICM

输入输出电流监测器。通过芯片内部的减法运算放大器,
9 SDA

系统管理总线

10 SCL

系统管理总线

11 VDDSMB

系统管理总线模块供电输入
12 GND

芯片接地端

13 ACOK

AC检测输出。当ACIN大于3.2 V时,ACOK信号输出高电平。

网友:
14 NC

空脚

15 VFB

电池充电电压反馈

16 NC

空脚

17 CSON

充电电流检测负输入

18 CSOP

充电电流检测正输入

19 PGND

芯片接地端

20 LGATE

充放电低端门场效应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21 VDDP

线性电压输出。VDDP是芯片内部线性稳压块输出的5.2 V。

22 DCIN

芯片主供电输入

23 PHASE

高端门场效应管驱动源极连接

24 UGATE

充放电高端们场效应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25 BOOT

内部BST供电电压4.9V左右,

网友:
26 VCC

内部模拟供电,一般与VDDP之间接4.7欧电阻
27 CSSN

适配器电流监测负输入端

28 CSSP

适配器电流监测正输入端

网友:
4750还没有过保修吧,送维修站

网友:
问题补充,充电器虽能开机,但机器识别不了充电器已插入。

网友:
AC OK 信号正常送到NPCE795芯片,

网友:
AC_PRESENT_EC 有人知道这个信号吗,测得IO芯片这个信号不正常。这信号到bd82hm65南桥的H20脚

网友:
奇怪难道我的图纸和楼主的不一样?
宏基 I5 4750 5740G 5340 是一个图纸吧?

网友:
充电控制芯片不一样
更换IO后结果一样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c5NzI2fDhmNjZjY2Y2ZDFmOTg1Y2MwOTA3MTM3MzRhNmZjMDE5fDE3Nzk0MTI5ODk%3D&request=yes&_f=.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