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DVI显示无信号,VGA好用

楼主(2012-10-30):
方正FHC80-NM 22寸显示器,开机接VGA有信号,接VGA就显示器无信号,是驱动板哪里的问题

网友:
切换一下输入模式

网友:
不好用的,不是菜单的事

网友:
DDC数据丢失

网友:
那怎么解决不是要换板子吧

网友:
刷一下程序看看!我上次遇到一个类似的。刷程序就好了

网友:
哎没有设备啊,怎么刷啊

网友:
没设备就买个刷好的芯片换下吧,修液晶得准备这些工具才行啊。坏程序的也很多,特别是三星的。

网友:
买个刷好的芯片

网友:
无奈啊,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