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6掉电,大电容 nec 0e907测量全导通,拆掉测板也是导通,什么原因?

楼主(2012-10-30):
你好,请教用万能表2极管档,测量nec 0e907电容所有引脚,都是导通的,把电容拆掉,测电路板也是导通,请问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这只是阻值低而已

网友:
这种机子我换了电容也是掉电,

网友(2015-01-24):
亲,你把CPU拿下来,就不那么低了。

网友(2015-11-30):
电容换了还是掉电屏目亮下就掉了 什么原因呢 莫非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