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寸液晶显示器显示“菜间已锁”按键全换了,解锁后菜单又会乱跳

楼主(2012-10-30):
有台联想19寸液晶显示器显示“菜间已锁” ,以前修过是按键的问题,但是测按键阻值都是0,但我还是把全部按键换了,还是一样,不接按键也一样,把白平衡存储芯片,取了也一样,,,按键全换了,解锁后菜单又会乱跳。。。没程序,,还有不有可能是其它电路出了问题咯?请教下!

网友:
一直按菜单,然后开机 好了

网友:
不是硬件问题。你看看菜单键几个组合键长时间按几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一直按菜单,然后开机 ,,,,,,,,,,试了很多次,没用

网友:
这问题有待于研究,学习学习

网友:
按键附近电容漏电

网友:
换个驱动板、

网友:
有电容漏电,或者程序不对,有问题

网友:
换完按键阻止还是很小的话就把按键周围的贴片电容取了。

网友:
按下按键,按键阻值才为零,开关都正常

网友:
程序问题可能性大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