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顾客拿个超级本来装系统

楼主(2012-10-30):
今天顾客拿个超级本来装系统  说要固态硬盘装系统这个不懂求解   什么叫固态硬盘装系统谢谢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
固态硬盘装系统要用原装的7或者ghost完后要做分区对齐,xp没有对固态硬盘优化,所以最好用win7的。

网友:
固态硬盘装系统就是快,但是他的问题也很突出,现在的技术没很成熟,导致成本还是有点高,而且防震性有待考察。。

固态硬盘跟普通应怕装系统基本上是一样的,楼主如果是要尝新想试试的话,那就无所谓了,如果是实际应用的话,还是建议买普通的硬盘,而且便宜、容量大,如果想快点的话,可以找缓存大一点的就可以了。

网友:
带固态硬盘的新机子配置应该都不差,装原版win7最好了。固态硬盘不建议装XP,也不建议用ghost,会出现4K对齐问题,导致扇区偏移,对系统,对固态硬盘都有影响,严重时还会减损固态硬盘的寿命。找一台其他电脑,下载个原版的win7,刻光盘,或者弄到U盘上,全新分区安装。

网友A:
首先,进BIOS,SATA模式改为AHCI,或者Raid(如果你要做Raid),不要用IDE。  其次,分区,4K对齐,安装系统。 为什么要4K对齐? 目前64G,128G SSD的读写基本block size都是4KB。4K对齐可以有效提升读写效率和减少空间浪费。至于硬盘整数分区,可用可不用,随大家喜欢。  如何进行4K对齐? 很简单,用windows 7安装盘进行分区和格式化就OK。当然也有软件可以进行重新对齐,不过相对专业的就先暂不在这讨论。咱大众简单点重装次得了,也就10多分钟。  分区,格式化之后就是正常的安装系统。然后就是ISO流程的安装各项驱动。安装工作完成了。  然后是大家挺关心的进行对SSD的优化问题,所有的针对SSD的优化有2个目的:  减少对SSD的写入,以延长SSD的寿命;尽量利用SSD的有效空间。  看了一些帖子,觉得比较有用的如下: 1、SSD分区上去除磁盘碎片整理和磁盘索引。 SSD的结构原理与普通磁盘不同,所以整理方式各异。其固件中已经集成针对SSD的碎片整理程序。而且由于SSD寻道时间几乎为0,其实磁盘整理对SSD的意义并没有像机械盘那么大。 关闭的方法:去除磁盘碎片整理:在管理工具,服务中将Disk Defragmenter服务关闭,并禁用自动启动。 去除磁盘索引:打开SSD“属性”后去掉“除了文档属性外,还允许索引此驱动器上文件的内容(I)”前的勾。  2、关闭系统启动时的磁盘整理。 方法: 打开注册表, 找到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Dfrg\BootOptimizeFunction] 修改: "Enable"="N"  3、系统服务中关闭系统还原功能。 系统还原会占用比较大的SSD空间,对64G的用户来说,本身空间就不大,自然希望物尽其用。毕竟1G要10块钱呢!!  方法:服务中“Windows Backup”设置为禁用。  对于有些讲的关闭系统服务里禁用Superfetch,个人觉得无所谓,SSD的寿命在于写的次数,读得次数没有影响。Superfetch的应用在于相关资料先预读到内存,开关都可。毕竟内存的读取速度还大大的快于SSD。 个人还是很建议SSD配合fancycache来使用。  对于将系统临时目录搬移到其他盘。这项一般推荐是使用Ramdisk,好是好,不过得内存够用够大。不过Ramdisk有时会引起蓝屏,你用也行不用也行。就那点临时文件的写入,量太少,个人觉得可以忽略。不否认Ramdisk这个功能很有用,这里不详细说了,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百度一下。  设置个人文件夹到D盘或其他盘。这个我觉得默认的下载目录改到机械盘就行了~简单,明了。

楼主回答很详细
学习学习 真没作过!
很有用的知识,学习了

网友:
超级本应该硬盘模式做成raid了,我做过,直接gho上了,速度还好,至于4k问题没碰上,运气好吧,只是备份的时候由于无分区无法备份

网友:
超级本一般都是win7系统了,先用转接卡挂移动盘,win7下格式化,分区。再替换硬盘,剩下的跟机械硬盘一样了。固态硬盘现在基本成熟了,价格也能承受,并逐步下降,普及度开始了。一般都是把光驱拆掉装双硬盘,系统盘用固态,从盘用机械盘省钱大容量。明年吧,估计全面普及了

网友:
谢谢各位我大概知道了?

网友:
我赞同7楼看法  固态盘快就让它做系统分区

网友(2012-11-30):
固态盘做系统 机械盘存数据  我也很赞成这种做法

网友:
本人新手。,。。何为4K对齐?什么事4K??SSD又是什么??不过看你说的蛮有道理的。

网友:
这么多要求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进BIOS,SATA模式改为AHCI,或者Raid(如果你要做Raid),不要用IDE。  其次,分区,4K对齐,安装系统。 ...

神啊  好东西 都不很懂 就是4k对齐怎么对齐啊

网友:
5楼的办法不错

网友:
回复了能有积分吗?

网友:
  学习学习 真没作过!

网友:
一般固态硬盘现在都不是很大,整个盘拿来当系统盘好了,再加一个普通盘多分几个区放数据~

网友:
4k 对齐是必须的

网友:
5楼介绍的不详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进BIOS,SATA模式改为AHCI,或者Raid(如果你要做Raid),不要用IDE。  其次,分区,4K对齐,安装系统。 ...

介绍太详细了,受益匪浅!!

网友(2013-08-19):
4k对齐对固态来说很重要,不要用xp

网友:
4K对齐,好像听过这个东东

网友:
4k对齐,这个是七八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