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模块改宏基AL2216W显示器双光耦电源板成功

楼主(2012-10-30):
一宏基AL2216W显示器客户拿来不通电,有异味,打开一看有几处电阻都开不清了,刚好上基础班时迅维出了液晶电源模块,按照老师说的动手试试,可是难题来了,双光耦怎样改呀,于是联系了林老师,在林老师耐心的指导下,先用可调电源调到5V,用烧机发把5V接到电源板5V输出端,用二极管档分别测光耦34脚看哪个有阻值跳变,跳变的哪个光耦就是那接线的光耦,具体接哪些脚位就不说了,老师都说得很明白了,我就不多话了,接下来试下结果,通电一量,乖乖5V和12V都出来了,就是12V比以前高些能用没事

网友:
用通用模块改,能稳定吗?

网友:
不错,刚准备买的!看这挺实用的

网友:
电源部分没有那么难修,换模块不比正常维修省多少时间。。。而且性能下降,,

网友(点评):
使用寿命短些 客户能接受的话换原装板 咱们淘宝买不贵的

网友:
,可是难题来了,双光耦怎样改呀,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4747-1-1.html

网友:
有道理的,稳压不稳定,空载压过高

网友:
模块维修对于电路板烧坏比较严重,和电源IC型号不清和配件找不到的情况下采用是效果最好的。如果能够维修还是尽量在原电路上进行微创式小规模维修,比较好。至于模块的稳定性应该还是可以放心的,我以前修电视机都装过模块,没有出过什么问题,而且显像管电视机的功率是液晶的3倍以上,液晶就更可以放心的使用模块了。

网友:
我不喜欢吃螃蟹,还是请敢吃螃蟹的朋友们先吃一段时间,然后我在吃吧

网友:
模块没问题,老师都用了2年了,放心用吧,,不过我建议还是能修就不要改

网友:
果然是高手。

网友:
lz牛逼啊,你的东西那里买的啊

网友:
这个通用模块是很强大,用过的朋友都说还可以!林老师好样的!

网友:
要是能详细点就好了。不过修好就行。

网友:
搞的这么复杂,差点看不懂,找到稳压回路的光偶不就OK 了。

网友:
买了两个,十分必要时才换

网友:
个人观点,总感觉改装的安全性差一点,如果模块固定不好和显示器的铁板接触会把直流300V导到机箱上去,如是家里是有地线没事,不过很多家庭没有地线所以很危险

显示器一般都是塑料壳子,亲

网友:
显示器还没改过    感觉没那个必要

网友:
本人要是遇到这样问题,还是介意换板比较好。但是顾客着急只能出此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