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PL -AM 跑38

楼主(2012-10-30):
    华硕板子跑38能显示,一个画面提示: INITIALING USB CONTRLERS。。。不动了,键盘,usb不能用。bios刷过,USB阻值正常。。500多,网卡摘了,找点位图测USBOC#都是3.3v。。南桥加焊了。IO换过。。。各位提示下:该做什么。。。。除了换南桥。。。。

网友:
usb供电测了吗

网友:
这个你问一下徐斑长,我上课时有专门说过这个,我忘了

网友A:
华硕的跳冒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跳冒容易出问题

跳过,不行

网友:
绝大多数都是 有人说桥 看实际情况吧

网友B:
好象不是南桥吧,楼下说的跳帽是七秒关机或者报错。USB报错好象是指钳位二极管之类,我肯定上课有说过,但我实记不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象不是南桥吧,楼下说的跳帽是七秒关机或者报错。USB报错好象是指钳位二极管之类,我肯定上课有说过,但 ...

老师说你必须想起来,不然不让你毕业

网友:
弱弱的说一句,会不会是显卡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说你必须想起来,不然不让你毕业

呵呵,别为难我,我尽力了,实在是想不起来,一般这种问题出现得少,如果USB坏了的主板按我的想法也是直接扔了,不会考虑修的

网友:
哥哟 我这也一块一样的板 也是这问题  不知道怎么解决 啊

网友:
usboc#   一般是5v经过 两个分压电阻 分压给 南桥这个 电压3.3

网友:
拆完东西还是不行,就是桥挂了,跟我那个富士康945的一样,什么鸟东东都拆了,还是卡在那呀,问了徐总,说桥挂了,没戏了~~

网友(2014-07-26):
也有碰到过那种15s关机的,你这种就是提示初始化USB设备,卡那里过不去很可能是相连的元器件不良导致的,可以根据15s关机的那种方法试试

网友:
看下供电 不行就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