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AMD,NF桥,装GHOST XP掉电??????

楼主(2012-10-30):
HP V3000 AMD,NF桥,装GHOST XP掉电??????
进PE不会掉电
装GHOST WIN7正常
装GHOST XP就掉电,已经刷了最新的BIOS
发现进XP系统的时候电流跑到2.7A

网友:
旱桥呗,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HO ~~~~~~~~~~  焊桥呗  还是IO 呀!

网友:
你这个是掉电啊,我做XP就蓝屏,为什么要焊桥呢?

网友:
刷老点的BIOS试一下嘛

网友:
换个xp版本试试

网友:
机器已修复,,,上一家清尘的,,给CPU放了一个导热胶垫,显卡放了两个,,,导热硅脂涂得整个CPU表面。。。。。。

然后具体怎么解决就不说了~

网友:
也求知我也遇到了相同问题啊

网友:
你装纯净版一步步安装的XP就能过,有些老机子是很怪的,好多机子这样都能搞定

网友:
不是系统问题,系统是自己封装的,装过无数机子,

这是散热器没安装好!!!!!!!!!!!!!!!!

网友:
刷个低版本的BIOS 吧

网友:
系统版本问题

网友:
机器已修复,请不要再盲目发表猜测!
这是散热器没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