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8V 版号F83VF 待机芯片RT8206A打死不出待机

楼主(2012-10-30):
此机上面的条件都有了 就是右边无+3VO输出 也不短路左边 +5VO 要 +3VO正常了才有EN2开启信号 所以左边没有截图看右边   芯片换过2个 上下管换过,这个+3VO不出来,什么 EC供电这些的啥都没有 现在不知道 该怎么搞了

补充内容 (2012-10-31 10:00):
都说这个RT8206A经不起高温 换了6236也一样  还是不出  该有的条件都有

会员139173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芯片 19 有没有供电

网友A:
EC供电3.3V 也没电么 ? 如果没电你查下图EC3.3V 是+3V0给的 还是其他电转化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供电3.3V 也没电么 ? 如果没电你查下图EC3.3V 是+3V0给的 还是其他电转化给的

EC供电 就是 +3VO转的  这个 可以说是 所有3V的根源了

网友:
待机芯片的EN也正常吗???BST也正常吗?反馈呢???

网友:
请检查U9200 Q9200电源保护电路

网友:
不要只注意大的,
有时候一些小零件,
也会导致电压出不来的...

网友:
芯片到场管有没有断线?

网友:
确认周边没有少件吗 ?

网友:
你什么都查了  那就不修

网友B:
这个芯片没修过的不知道啊 ,能坑死人,你说这个条件都满足了,那应该+5vao有了吧?那27脚的en应该有了吧?那样的话就应该出来3vao了啊,你这个现在是哪个没出来呢?只要芯片上电后没出+5vao或者没有后面的电压出来,那就还是芯片的问题,换吧,曾经我换到第六个芯片才正常,可后面还是有问题,后来就放弃了,这个芯片耐温度太低了,390拆都吹爆了,

网友:
对了,这个芯片跟6236,6237,51127,都是通用的,可以用来代换,这个芯片只有比较新的主板上才有,所以挺难找,6236这个比较多,dell630一个板上就三四个,最后祝你早日修复,钱进兜兜~~

网友C:
如果rt8206 第3,2,7,32,27,19脚有5v, 第6脚有19v的话。 很简单 断开L8101看看有没有3v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没修过的不知道啊 ,能坑死人,你说这个条件都满足了,那应该+5vao有了吧?那27脚的en应该有了吧? ...

能和6236换? 今天找6237和 51127都没有不过看到6236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rt8206 第3,2,7,32,27,19脚有5v, 第6脚有19v的话。 很简单 断开L8101看看有没有3v

已经断开过就是没有+3vo

网友:
你尝试换过吗 ? 可以的话我试试。。。

网友:
把5v这边的电感也断开测量 如果不行就换芯片吧

网友:
换3.5伏的那滤波电容。

网友:
对了,还有电感也换了。。

网友E:
还有TON2伏是吗?是不是太低了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TON2伏是吗?是不是太低了点啊

不低吧 这个脚是和  REF连在一起的  2V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能跟6237换,你就要注意焊工了。我上次就是REFIN虚焊,导致没有3V,检查好久才找到了。

明天去试试 估计就是这个芯片温度要求比较高  300多度就死了  明天找个 代换的  试试

网友:
芯片已经更换 6236  故障一样

网友:
你看看+3VO转转换有没有短路什么的

网友:
修不好把 板子卖给我哈 。。呵呵 。 我一块 做桥变形了。。。

网友:
今天一台华硕EPC1215b也是这东西烧了  换了2个才换好 还有RT8206A不能用6237代换 RT8206B才能用6237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和6236换? 今天找6237和 51127都没有不过看到6236了

可以啊,我不知道你从网上能不能搜得到,反正我是对比过针脚了,只有一个什么不一样,是什么给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和6236换? 今天找6237和 51127都没有不过看到6236了

我就说嘛,6236很多的,我那时候也是找6237跟51127找不到,看到d630上有个6236,但是从网上没搜到能不能通用,就自己对比的针脚,后来才敢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