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2-10-30):
06年的神舟笔记本
前一段时间是屏幕总爱晃动,USB接口3个,接的键盘和鼠标,但有时接个U盘之类的,可能鼠标不好使,也可能U盘不好使,就像供不上电似的。
还有本本里的那个风扇,发现有时转有时不转,这个是不是不正常。
但是现在的本本开机无显示了,就是按电源键开机,显示器无显示,求解决,谢谢了

网友:
无显示是否在运转?可以接外屏试试

网友A:
外接也无法显示,现在发现只有电源灯在亮,其它的部件好像都不工作了,原先还有一声正常开机只的响声,求助,谢谢了

网友:
LZ新手吧 可以自己拆么?能拆先查工作条件

网友:
外接如过不好 那就是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也无法显示,现在发现只有电源灯在亮,其它的部件好像都不工作了,原先还有一声正常开机只的响声,求 ...

显卡、北桥、CPU供电出问题了。尤其是CPU.虚焊可能性大

网友:
LZ不是做这行的吧,找专业人员看看吧

网友: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显卡问题!~换显卡吧

网友:
还是找专业人士修吧

网友:
显卡,那必须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