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 开机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2-10-30):
今天接了一台HP DV3当时测了一下开机不显,I3独显的。电压也都上来了,心里就想是想显卡的问题,客户走后在开机器就显示了,测试了好常时间都没事情。就关机在试了一下,结果黑屏。但是按大小键有反映。心想就是显卡。说拆就拆,我单板测了一下电压全都正常。又等了一下显卡的电压慢慢的降低了,直到电压没有了。就想不正常,加焊一下,问题依旧。我就上网查查。看到跟我这个问题一样的。版主没说结果也不知道弄没弄好。正好手里有那个芯片,换吧!!结果测试一下电压出来了机器不亮的时候电压是1.11V  亮过后是1.05V别在这钻牛角尖这是正常的。接上屏一下就亮了,心里不放心,测试了一下午来会的开机五六十边也没事情。有点想不通为什么拆开后没显卡供电了哪!还有黑屏的时候大小写有反映机器应该也亮了吧 显卡供电也会造成上屏黑屏吗???

网友:
显卡供电都没有肯定显卡不会工作啊,显卡都不工作屏怎么显示列

网友:
我前几天也搞了同样的机子,不过没搞好,郁闷

网友:
一定是显卡的事嘛  DV3 大多数都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显卡没供电,电流跳的也应该不一样的,

网友:
你的显卡是什么型号的也不说下?

网友:
反正就是弄显卡供电好的,客户已经带走了

网友:
加焊显卡看看试试

网友(2014-07-16):
是双显卡的机器吧  ,独显没供电有的机器大小写也是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