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41主板有复位 不跑码

楼主(2012-10-30):
(无正文)

网友:
换U看看 U有温度没有?

网友:
刷BIOS,我之前遇到过这样的板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
遇到刷BIOS好的。不妨试一下

网友:
bios啊,基本上都市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是否多正常,多正常的话刷BIOS,还不行看桥是否虚焊

网友(2013-09-18):
我也遇到了戴尔的915啊,电压信号都来了就是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