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3E1通病 求解决 开机瞬间亮 LOGO正常然后暗屏 LED灯少数亮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10-30):
2处供电 5.2 14.6那样 升压后电压是28.8差不多吧 故障就像标题表述一样 求高手指点 有5台故障一样的 应该算是通病吧 群创的屏电路图大了 我的权限不够 不能上传 升压ic oz9961

网友A:
按理说应该是灯管问题,你可以进一步检测下灯管和高压部分,群创的灯管接口容易烧断线!给个提示请采纳

网友:
一般代换高压板确定问题 我代换好了 就不拆了 好收钱 修好了 钱又少了 呵呵

网友:
一体的板 不好代换其他的 这样的问题会很多 知道修最好 这个是通病 应该有朋友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应该是灯管问题,你可以进一步检测下灯管和高压部分,群创的灯管接口容易烧断线!给个提示请采纳

LED的 屏打开过 开机是全亮 然后就部分亮了 这个是通病 应该偶人修过 只是没有人说呀

网友B:
现在越来越多的LED进入维修期了 很多牌子表现的问题比较集中 通常刷程序解决 飞利浦 三星 等 只要有程序 一刷一个好 你试试

网友:
我修LED的 刷驱动板 改普通高压板 刷程序 修好了不下50台  一个月的

网友:
只要屏没有坏 就有希望 没有修不好的

网友:
期待有朋友发一些LED程序

网友:
LED成主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越来越多的LED进入维修期了 很多牌子表现的问题比较集中 通常刷程序解决 飞利浦 三星 等 只要有程序 一 ...

这个很值得考虑 谢谢提醒 真的什么都像是好的 飞利浦的质量还信的过的 就这一批同型号的 还出现相同问题  用了一年多一点而已 网吧机器 应该是24小时通电的 还有就是去哪买刷程序的东西呢 就是试验 也得有才可以呀 呵呵

网友:
LED控制数据的问题你换换信号板试试!

网友:
现在,led的还不会修哦

网友:
兄弟们 师傅们  还没有修好啊 请指点  谢谢啦

网友C:
修好了支一声   修分享

网友:
换个升压板就可以了 只是不甘心这样修 明天换OZ9961升压集成IC试一下

网友D:
LED的也有升压板吗。LED的不是五伏左右的供电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支一声   修分享

4台机器其中一台是升压小板贴片电阻减小 R27  然后的都是上面的元件虚焊的情况 现在都已经好了 贴片的元件太小 不易检查

网友(2014-04-04):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应该是灯管问题,你可以进一步检测下灯管和高压部分,群创的灯管接口容易烧断线!给个提示请采纳

都说了是LED怎么可能是灯管,最多是LED高压灯条坏了,或者是升压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LED的也有升压板吗。LED的不是五伏左右的供电的吗

五伏?你这就有点吹了哈

网友:
维修站的朋友出来帮忙下

网友:
多谢共享 好的

网友:
我来好好学习了啊啊啊

网友(2014-08-08):
楼主修好了吗?修好分享一下   我这里也有一台同样问题

网友F:
升压板R27这机器是容易坏,我也遇到了

网友:
LED的还真不好弄   。。修好就好又见识了个通病。。

网友G(2014-10-23):
引用 网友F:
升压板R27这机器是容易坏,我也遇到了

请问这个R27 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个R27 的阻值是多少

不好意思,好久了,记不住了

网友(2015-04-27):
到底有没有答案

网友(2015-08-02):
我还不会修LED背光 ,悲催呢

网友H(2016-10-09):
引用 网友E:
4台机器其中一台是升压小板贴片电阻减小 R27  然后的都是上面的元件虚焊的情况 现在都已经好了 贴片的元 ...

的确,我手个这个R27的值都有10K了,换了个上去了就好了,换一个估计也用不了多久,虽然是514,都有60多K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的确,我手个这个R27的值都有10K了,换了个上去了就好了,换一个估计也用不了多久,虽然是514,都有60多K ...

这个机器好像是通病吧,换上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机器好像是通病吧,换上用不了多久的

应该管不了多久,手上二个这样的板,电阻值都在变,根本原因还不晓得,只能先这样用了看了

网友(2016-12-29):
这个故障先检查一下灯条和led升压部分是不是有问题吧

网友(2017-03-16):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个R27 的阻值是多少

510K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