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寸液晶显示器维修后的现象!

楼主(2012-10-30):
客户拿过来一个15寸联想液晶显示器,故障:接通电源,按下开关键,开关灯一会亮一会就灭。解决:拆机发现电源板3个电容10V 1000UF 鼓包。 换了3个电容 15v 1000UF 点亮成功。接到电脑上拷机,仔细一看发现显示发虚(类似水波纹要仔细看)。求助

网友:
横纹还是竖纹啊!

网友A:
VGA线不好的话也虚

网友B:
要是像有干扰似的,检查信号线,屏线。驱动板有那个供电滤波不好,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线不好的话也虚

嘿嘿,干维修的VGA线必须是好的。   客户至拿过显示器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像有干扰似的,检查信号线,屏线。驱动板有那个供电滤波不好,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感觉你说的不错。但是驱动板不会修啊。 个人感觉是屏线的问题, 但是没有检测出屏线有什么问题。

网友:
换个驱动板 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