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经常找不到硬盘、光驱

楼主(2012-10-30):
联想的Y450GT4200集成显卡的机器,经常找不到硬盘、光驱,有时候又能找到,但找到也基本是定住死机进不了系统,找不到硬盘的时候喇叭里会有杂音,我听硬盘好像经常有掉电的声音,测硬盘接口的电压:3V没有电压,有老大说本身就没有电压,主板硬盘接口上3V的电感和电容都是空焊,5V有4.8V左右,是不是有点低呀,5V电压都是直接从那个小电源主板上过来的,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小主板的问题,BIOS已经刷过、清过CMOS.求助各位师傅,谢谢。

网友:
你看一下附近有没有电容漏电的情况 ,把电压拉低了  这个电压肯定不够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