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掉电

楼主(2012-10-30):
接到台宏基4520.故障是开机电流上升到1A就不动了。过几秒自动掉电。此时电流为0.02A。拆机看。南北桥都被人修过的。还是按照自己的维修思路修。拆机裸板测试。不上U开机0.18A。上U开机到0.8A都是等几秒就掉电了。上U量各项电压都正常的。CPU供电也是1.1V内存1.8 北桥1.2,。做过桥也一样。故请教下各位有没有遇见过这种问题的。分享下。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可能北桥坏了

网友:
不知道是哪个厂家代工的 ,这种情况好像是有个二级电压没出来

网友:
是MCP67M的桥吗?这种桥很容易做坏

网友:
问题解决。换南桥好了。开始换上南桥还是会掉电。原来COMS电池没上也会出现这问题。特此提醒大家注意下小细节

网友:
电池没上也会掉电啊?很少见,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