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电压225,正常吗?

楼主(2012-10-30):
VCC有11V电压,5脚驱动脚0V,8脚竟然有225V这么大的电压,接的电阻是20K,看到别的液晶供电原理图,记得只有20V左右,请问这个电压225V正常吗?谢谢各位>>

网友:
8脚是启动脚,估计块子挂了。

网友:
正常的,可以用示波器测下PIN5有无波形输出。如果有波形输出,不出5V 12V的话,换开关管吧。如果无波形换1203,因为这个芯片也容易坏的

网友:
20K电阻 电压高是正常的 不像3842等的IC 启动电阻大 电压小

网友:
你的PWM芯片估计挂了,那个点的正常电压应是300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