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清华同方K463 维修

楼主(2012-10-30):
同行送来一个清华同方K463进水机,拆机发现线路板腐蚀只是轻微的,酒精清理后,烘干上电流表,电流0.1 明显短路,测3,5V 没有,马上测各大电感,发现 一个电感阻值低于100欧,但也没大短路,怀疑TPS51125 3,5V 供电芯片坏,找了几个料板最终找到,马上吹下,再吹上,测刚才那个电感阻值到了150 ,(用二极管档测得),插电流表这是待机0.001,3V 出来了,找开关开机发现开关在一个USB 小板上,连接线是宽的,同行怎么齐刷刷撕断了,怎么弄于是想到液晶30片排线,对比了下 可以用它来改,改好 开机电流一下跳变刀1.2A 再往上跳,清华同方 画面出现,此机修好,用了1个小时。附图一下。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不过也还是要点分析能力的

网友:
楼主不错,还是要点分析能力的

网友:
楼主的运气真好啊 3v 5v不出来 我换芯片从来就没好过。每次总是要查好久

网友:
好厉害   看着修都很容易

网友:
手机山寨的和品牌的真分不清

网友:
这机器EC的ROM也坏的特别多,上次就是一个程序的问题,从好板子上备份出来,才把它救活了

网友:
见过进水换了3个芯片的 呵呵

网友:
LZ运气真好  进水机就这么修好了

网友:
楼主运气好,,找到可以改的排线,否则,,20多条线,,啰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