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电脑管家

楼主(2012-10-30):
安装QQ时,不小心安装了电脑管家,怎么能把它卸载了啊....?

网友:
怎么没人能卸它吗??????

网友A:
用360软件管家

网友:
从控制面板里卸载  这也算问题吗

网友B:
你在软件管家里 找到然后卸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软件管家里 找到然后卸载呀

不让卸载啊..............

网友C:
安装360,用360下载,他们两家这方面是竞争对手,卸载对方的软件最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360软件管家

用这总算把它卸载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装360,用360下载,他们两家这方面是竞争对手,卸载对方的软件最强

谢谢了,用360总算把它干掉了...

网友:
添加删除程序--找到电脑管家----卸载

网友:
我晕了!这问题没得好大吧!唉!你可以把你知道了全部试一试啊!我晕了!

网友:
把QQ电脑管家文件粉碎

网友:
右击电脑管家   属性   查找文件   里面有自动卸载图标。  2开始  电脑管家  卸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