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用假负载的师傅进来问个问题

楼主(2012-10-30):
775主板,前提的是正常的哈,
有的主板我用假负载就能测量到CPU复位,有的就测量不到。复位,也对,因为有的主板上真CPU才会出复位,
但是没图纸怎么测量CPU复位的测量点呢。?我。用 蜂鸣档,。一点连接假负载。一点连接主板,可是划拉了半天,虽然响 二提值都是40左右,应该是不相连的,找不到呢?有何方法?

网友:
775架构的主板CPU复位通常都在考VTT电压最后一条信号线 很好找的。。

网友:
我表示我用的是坏U,还有就是有的主板上假负载,没有cpu供电。

是滴。我是先用假负载不行就上坏u,

网友A:
H55之前的775主板,CPU复位一般都在北桥左边一根很粗的供电线上面第一根线上测

网友:
谢谢朋友们分享经验

网友:
我越来越崇拜基地了 开年就去 现在没有电料不行啊 哈哈 上面的说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H55之前的775主板,CPU复位一般都在北桥左边一根很粗的供电线上面第一根线上测

。。。大哥 我有点找不到 能有空上传一张图片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