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ATI显卡时,温度最好是多少?

楼主(2012-10-30):
我感觉ATI显卡很脆弱,做桥时很容易被做坏,各位大师教教我,应该怎么做才好?

网友:
先拿热风枪练练,特别是IBM的显卡很麻烦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要看你用的什么BGA

网友:
ATI的显卡确实有一部分不耐高温,但有一部分还是挺耐高温的.至于不耐高温的我有个参考方法供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底部用稍大一点的风嘴温度在245度左右,上部用225度左右的温度持续15秒左右成功率还是很高的.当然为了避免日后返修建议取下来用无铅的珠子重植返修率几乎0,不过焊功要好不然就会被植死的.如果纯粹的加焊个人建议一定要用镊子轻轻的碰动.此方法只针对没打黑胶的显卡.打黑胶的不敢乱动.
如果哪位大侠有更好的建议也给我发一份大家交流一下,好东西不要藏着一定要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才有乐趣.呵呵!

网友:
ATI的显卡也要分大的小的,大的就很容易做爆,小的好点,温度最好不要超过245度为宜

网友:
ATI的显卡最容易爆了,我才到235度就不敢升温了,但是这样时间又比245度稍长,一样容易爆,做了那么多ATI的,没几个成功的,哪位大侠还有更好的建议没

网友:
BGA的品牌与型号不同,温度都有不同.要看什么品牌BGA,桥的大小  板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