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9800GT G92如何加焊???

楼主(2012-10-30):
影驰9800GT G92如何加焊???
用无铅加焊延迟至240秒了,都无法熔,动都不动一下,不敢再继续加时了,,各位前辈用什么办法加焊的?之前是DVD无显,现在是点不亮,想取下来植珠都不行!

网友:
是DVI接口有显,VGA无显,打错了!

网友:
神哥接着加焊,,一定能成功的,,给你加油 给你顶  你先量量核心有没有挂彩。

网友:
没挂,其中一片同样的时间搞定了,也是没有全熔,能显但到不了桌面,黑屏!!一直无法熔重两百秒延迟到240秒都动不了,

网友:
我先用有铅试了不动再到无铅还是不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底部温度高点,底部一定要用比芯片大的风嘴!已经修过好几个了

网友:
下温260 上温230肯定能下来

网友A:
多吹点焊油进去底部用最大的风嘴上面也用大一点的底部温度最低加到260度,上面温度245度,上风嘴离桥要有1.5CM高.烤动为此,如果加焊一定要用镊子轻轻的碰动,不然会返修.成功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我自己亲自试过到目前为此还没失过手.祝你好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吹点焊油进去底部用最大的风嘴上面也用大一点的底部温度最低加到260度,上面温度245度,上风嘴离桥要有1.5C ...

谢谢了,一直注意上面温度,下面没注意!明天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吹点焊油进去底部用最大的风嘴上面也用大一点的底部温度最低加到260度,上面温度245度,上风嘴离桥要有1.5C ...

我也是都要动,不然怕用不了多久!!这家伙怎么搞都没动,我感觉焊油多了不好,是不是这么回事??离桥1.5CM的原理是什么?我都到快熔的时候才提起来一点点轻碰,一能动就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都要动,不然怕用不了多久!!这家伙怎么搞都没动,我感觉焊油多了不好,是不是这么回事??离桥1. ...

用风枪加焊好此显卡的飘过。。。

网友C:
先换坏卡作好实验,在动好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换坏卡作好实验,在动好卡

没有坏卡啊,这批卡只有这两片有问题,一个花屏,焊好了,另一片VGA不显,这个没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都要动,不然怕用不了多久!!这家伙怎么搞都没动,我感觉焊油多了不好,是不是这么回事??离桥1. ...

你加焊完后用天那水洗干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一直注意上面温度,下面没注意!明天试一下!!

如果下面温度起不来全靠上面温度的话桥很容易爆掉或坏掉.所以必须把下面温度掌握好.当然你也要视你的BGA的情况而定.

网友:
我用一把858D的风枪,380度,风速5,直直对着吹,板子吹黑了,GPU都没下来~
才学会用烙铁的我,感觉风枪是个神奇的东东。潜水慢慢学习中。嘎嘎~

网友:
不容,加温加时应该会可以的

网友:
下部温度高点  到260   我G84就是这样弄下来的  G84 比G92小不了多少

网友:
我一般用自己做的电炉子       下面用2根石英管,先加热   然后再上那种大的风枪,显卡成功率还算高。

网友:
用三温区的返修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