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2-10-30):
今修一块SOYO主板,上电反复起动,起动时可以测得主供电有1.2伏电压,打阴值上管S级和对地短路,有一个管坏,70T02,下管是86T02D,有一上管G级和S级短路,折下来打阴下管D级也对地短路,生气之下把所以供电管全折了下来,上CPU还短路,不装CPU的话阴值正常,你们说是不是电源蕊片坏了啊?蕊片是RT8855,想代换试下可手头也没有,对了,基地里有卖这蕊片的吗?

网友:
这是所有板都这样啊 上U就呈短路状态 正常的。

网友:
测得主供电有1.2伏电压
什么叫主供电?

网友:
它现在应时转一下就停,上管S级和下管的D级转的那一下可以测得有1.2伏的电压

网友:
还是U保护了 查供电 还有你换的管正确吗?

网友:
我换的管是一样的,CPU是X250,我用了个5000+的没开机试就短,不上U就不短路,不知道是不是电源蕊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