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楼主(2012-10-30):
DELL M5010有时间能开机,有时间开不了 电压都正常 不开机是报警3下 做过南桥 还是老样子 刷过BIOS 没办法了求高手指点
不开机

网友:
应该是单桥加显卡的吧,去做显卡吧.

网友:
DELL报3声多是显卡虚焊了,建议你如果有模板的话取下来用无铅的珠子重植绝对不会返修.但一定要有扎实的焊功不然就做好.

网友:
遇到过,楼主你看看rtc电路有没有问题,这机器都是进水造成的,一般坏的少

网友:
重点关注显卡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 跑到那了嘛,,在针对修 觉得呢?

网友:
显卡吧 修好俩台了 第三台正在BGA

网友:
说说报警声是几长几短,更能确定故障部位噻

网友:
这个 故障 没有表明,最好讲清楚 , 好 解决,

网友:
开机三声报警的应该是显卡吧,电流详细是怎么跑的啊

网友:
南桥从新植株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