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维修,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2-10-30):
电脑开机只闪一下就暗屏,然后时不时闪一下,开机后就暗屏,以为是灯管坏掉,拆开看灯管外观无异常,请问怎么测试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板故障呢,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只有靠代换

网友:
测下输出电压看正常不,正常查OFF/ON控制电丫波动不,如果电压正常用自己的点灯管套件点下灯管,如果灯管正常,干高压电路或者改高压。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不要问了,一看就知道你是一个新新手

网友:
加工两个带架的灯管,插到高压板上,如果灯管亮,就是你的灯管有问题了。否则,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自己先动手判断下是灯管,还是高压再问吧

网友:
先测灯管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