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为什么要分三层 四层啊?有什么不同啊?

楼主(2012-10-30):
请问交换机为什么要分三层  四层啊?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
这个表示级联数量,比如,第一层是光钎和路由器,第二层是主交换机,那么第三层就是分交换机,下边还可以接多层交换机。

网友:
汗!!楼 上这解释还是第一次看到,百度一下吧

网友:
我纠结哦 回答的精辟

网友:
这个回答太另类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