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W227图像变大了

楼主(2012-10-30):
华硕VW227液晶显示器,21.5 LCD的屏,现象是:图像被放大了很多倍,所以全屏只能看到左上角的内容,其它的都看不到,在能看到的图像里,感觉虚虚的,连OSD菜单都看不完全!
我想用通用驱动板点屏看一下,可是2270的通用板,都没有21.5  1920x1080的跳法,我尝试了几种跳法,出现的图像都不正常,最清晰的就是4个窗口排列!!

求解!

网友:
刷个程序先!!

网友:
找不到程序啊!!这种现象,我还是头一次见到!

网友:
用nta91b 或nta93b

网友:
看能不能找到该主板进工厂设置的方法,这个一般是该主板程序默认的分辨率是另一种(不是支持该屏的),厂家通过工厂设置改成了支持该屏的分辨率.现在是于由某种原因造成记忆芯片里的数据丢失了.可以通过进工厂设置从新设置,或刷正确的程序解决.

网友:
谢谢楼上的的提示,不过程序没地方拿啊!不知道进工厂模式,一般是如何进的,只能是瞎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