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液晶S22A100N程序如果有PDF也行

楼主(2012-10-30):
液晶型号是S22A100N
故障是不能开机,但是驱动板电压都正常,
这款显示器只有一个开关按键,其它的按键都没有,包括指示灯也没有,只有一个开关按键,
MCU型号是SE1059LMHL-NT
板号是SA100
还有一个存储芯片是WINBOND 25X40BVS1G的
实物图如下,如果哪位前辈有这个程序请帮忙传一个,如果没有程序,有这个驱动板的资料PDF也行,在此先表示感谢,

网友:
你知道如何测量驱动板电压了吗?LVDS接口处驱动板接触是否有电压?

网友:
检查下驱动板的电压,目检有无元件烧坏!!!

网友:
没见过没有指示灯的液晶啊,修好回话

网友:
没有电压,屏的电压好像是受MCU控制的吧,MCU程序坏了就不能正常工作,不能正常工作就不能开启其他部分的供电,在MCU旁边的电容上能测到3.3V 电压,但是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也不知道,有3.3V电压供电应该正常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你那个存储芯片爱出问题,修到过好几次,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A:
你在网上搜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网上搜下看看

这位仁兄你有没有这个程序呀,有的话发一个给我吧,卖给我也行

网友:
你在基地搜下 啊。很多的,我也是在基地下的

网友B:
这种显示器就是没有指示灯,菜单调节是通过软件进行。显示器开机启动也慢,不过坏得不多,也没有MCU程序

补充内容 (2012-11-1 11:18):
我是说我也没有这种显示器的 mcu程序

网友C:
这个机器的MCU程序不容易坏,,容易坏的那个这种料,,,,我猜是开机键坏了,,,要不就是驱动板坏了,,,,,

另外,我猜,,楼主不是圈内人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显示器就是没有指示灯,菜单调节是通过软件进行。显示器开机启动也慢,不过坏得不多,也没有MCU程序

你有没有修到过这种机器呀,这个机器刚过保修,里面就一板驱动板,就是上面图片上的那块,修了那些多显示器,我第一次听说这种机器没有MCU程序,难道新一点的显示器都没MCU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的MCU程序不容易坏,,容易坏的那个这种料,,,,我猜是开机键坏了,,,要不就是驱动板坏了,,, ...

呵呵,我也修了不少的液晶了,只是这种新型的液晶很少接触罢了,里面只有一块驱动板,电源是外接的,这种机器一般还在保修期,过保的很少,是2011年6月15日的产品,
你说的开关的问题,我测过了,有3.3V左右的电压,按开关也有高低高的跳变,MCU脚的这个电压也有跳变,MCU工作电压3.3V也应该正常,时钟复位都正常,测到这里我想应该是MCU 和它旁边的存储芯片的问题,要不就是MCU坏了要不就是程序坏了,所以我在这里求前辈能发一个程序我刷一下看看,如果刷了程序还不行那就肯定是MCU的问题了,不知道我的思路对不对,请仁兄指教
这种驱动板淘宝网上好像找不到卖的,看到只有一个人发布了这个板子,可是一块板要200多块,而且一直都不在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有没有修到过这种机器呀,这个机器刚过保修,里面就一板驱动板,就是上面图片上的那块,修了那些多显示 ...

你理解错了,我是说我没有这种显示器的MCU程序,不是说这个显示器没有程序。

网友:
不好修了 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