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耳机有声喇叭无声音的特例维修

楼主(2012-10-30):
呵呵,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呵呵。昨天发了一个联想的耳机有声,喇叭没声的维修案例联想E43外置有声喇叭无声音特例维修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4488-1-1.html
呵呵。今天又修到一个同行送来的DV1000喇叭没声,耳机有声音的机器。呵呵希望对刚入门的同学们有所帮助 ,呵呵那咱们开始吧
        DV1000有几个板。我修的这个是广达的CT6。呵呵 同行也是芯片级的维修,所以不用考虑软件问题了。且告诉我说机器过换声卡 换过功放。换过KBC。换过耳机接口。喇叭也确实是好的。到手我就直接拆开机器,看了看,果真如此哦,都动过了。呵呵。那开始查吧。首先这种问题先测测 此图中的JACK_DETECT#信号,此信号高电平表示未插入耳机。如低电平表示插入耳机模式。呵呵。此时未插入耳机时测为3.3  再插入耳机测得0伏,看来耳机孔的这信号确实是正常的。那么此处所产生的信号还有个名是SENSE_PORT_A_R#这信号,此信号控制Q41 产生SE/BTL#此切换信号未用耳机时,此信号为低电平。而当插入耳机时此信号为高电平,经测量发现此信号正常。也正常的送入到了U25功放芯片的第15 17脚 呵呵。再测测功放的供电。完全OK。呵呵。那说明问题不在这切换电路这块了,那么再想想。耳机正常。那么声卡条件一般是满足的,为何会出现这情况尼。呵呵,呵呵,再看这一路 此处耳机孔的插入信号是正常产生了,可是此信号还产生了另一个信号为SENSE_PORT_A。此信号一般会有好几个,后面跟个A B C 用来区别的。其实就是一个电压的不同组合产生某一个范围的电压。来告诉声卡,声卡应该是由什么输出。输入的。声卡对耳机识别。麦克疯的识别不是用高低高来识别的而是用的这种信号组合产生一个电压来告诉声卡的那么问题肯定在这块了。正常插耳机的时候此处为0伏。未插耳机的时候此处为1.7伏。此电压是通过这U20的5脚芯片产生。这5脚芯片以前常见,不过就是不知道中文到底该叫它什么名。期待有高手给解释下。以前查过这芯片的资料。如图
呵呵,此处未插耳机为1.7肯定是不对啦,而且这电压还时不时的变成0,4几。2.几伏不稳定。呵呵,再测此芯片的供电,接地均正常。而OE脚输入也没有跳变的情况,哈哈。看来问题就很明了了。那等什么叱,直接在料板上找,可是真不好找啊。怎么办呢,看了下。此是广达的板,那我就找一个广达的板子上面看功放的芯片,此机用的是ADP0312。那找到用ADP0312的功放后,在附近找到一个5脚的,外观很像的这管子。直接测测料板上这管子5脚对地400多。2 3脚接地了。4脚对地300多。而且就在功放和声卡中间位置。再者5脚接一个电容,估计是错不了了。果断的换上去。呵呵,装机器,没全装哦,呵呵,接上硬盘。进系统。OK。期待中的进系统的声音终于是出来了。呵呵。打电话跟同行说,你好。你的DV1000查到毛病了,。南桥换了。那边问多少钱。我告诉他说,,你问下客户是换全新桥呢,还是换拆机的桥。拆机的是150.保一个月全新的是220.保三个月。你问下回电话吧。呵可。其实我这样子说两个价格的目的很简单,这种声音问题,有些人很在乎,有些人又不在乎,再说了,现在同行都黑死人了,抢我们的生意不说,让我们累死累活的他们赚钱,还那么自在,有时候我们辛苦修出来的板子。他们报价太高客户不修了,他也来个不修了,装起来吧,这种感觉大家都应该有过的吧。呵呵。我这样子说主要是给自己留个余地,如果这客户不是很在意这问题的话,那么他会选择越少钱越好,如果真说220.那他再加上钱去.很可能客户就不修了,如果直接说150又想多赚点。真不想让同行赚得比自己得多啊,呵呵。没一会,同行打电话来说,客户说换新的。保三个月。 我说好的,修好了再电话联系你。呵可…接着看白女魔女传。…2小时后电话过去,说修好了。全新的,保三月。可以过来取机了。呵呵。。接着看大男当婚。呵呵
此问题其实比较简单,高手就路过了,如果觉得有所帮助就给个评分呗。呵呵……祝大家生意一天比一天好。

楼主比较实在

网友:
楼主你发的这贴也不知道用了多少个呵呵,看的出来楼主也是个性情中人啊。不过楼主发的帖很棒啊,不管是以前的还是现在的对于我们这些新手来说都是很大的帮助。

网友:
谢谢哦,不过好累哦,睡了先。晚安

网友:
哈哈  LZ每次把那些东西讲得特别的细,又讲得好,我觉得如果去当老师的话,肯定会是一批高手呀 分明天加  不过只有5分,24小时内不能评分   只好明天评了

网友:
楼主,为什么SENSE_PORT_A正常插耳机的时候此处为0伏。未插耳机的时候此处为1.7V呢?

网友:
牛,技术牛,生意会做,A,b,c这三个信号的电压值是多少的

网友:
楼主的脑子就是好用

网友:
知识转换成价值的案例,值得推荐。

网友:
案例不错,咱也是初入修无声音这块遇到的案例较少,学习了

网友:
呵呵!楼主不仅技术好!报价也很厉害啊!

过奖了,呵呵

网友:
呵呵,修笔记本不难这位同学说的太对了,当我说是南桥坏了,上家同行那语气显得很那个什么。呵可呵呵。我想把他气惨了哦,呵呵

网友:
修得很精彩,特别是给同行报价的时候更精彩,看来以后也要采取这样的方法。感觉给同行修电脑有价格稍微高了点就是浪费时间

网友:
讲得真详细,受教了,谢谢

网友:
哈哈。报价220,就该这样。今天的分我加给别人了。等级低。才5分。

网友:
好详细,学习了

网友:
有个问题是  你同行先前不是换过功放了么

网友:
有技术又会做生意。呵呵

网友:
这点是检测 麦克风的吗 会影响到喇叭没声音?

网友:
还没修到麦克风到时没声音的

网友:
楼主厉害啊。以前我也遇到过时间也紧。我也没找到问题。学习了。谢谢。
同意楼主:
4.0
晓风欣月
同意楼主:
光说不给加个分,郁闷哦

网友:
你们那里收费还是不错的,南阳收费大约100元。

网友:
呵呵呵。。好久没修机器了,今天又来看看大家的评论和楼主的文章,受益匪浅呀。。。

网友:
SENSE_PORT_A
插耳机跟不差耳机分别是多少啊

网友:
时间就是金钱,修的时间长了,就报的高些,如果说按南桥报的话,220低了点!板子的话那150很合适!!呵呵………………

网友:
够仔细,这玩意,五个脚的,一般非门电路就是比较器……

网友:
你好,在不,看到请加我QQ:61778583,有个问题请教多谢。。

网友:
74门电路,做电平转换用的

网友:
上次修了一台也是U20坏,我是改的,没料板,成功出声音,现在同行确实黑

网友:
威武的楼主,看那个电气符号好像上三态门。调节阻值。
晓风欣月
谢谢这位小哥的指点。谢啦

网友(2012-11-29):
此门电路5脚芯片的4脚,正常插耳机的时候此处为0伏,芯片正常时,未插耳机的时候此处为多少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