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3V电压从+5V取得的电路中是不是

楼主(2012-10-30):
有些电源中+3.3V电压的产生是从+5V电压上通过一只场管取得的!

请问在这种电路中,如果+3.3V加10A负载的话,+5V的整流管是不是就算没加负载也是要流过10A电流的?还是按照功率折算只留过3.3*10/5=6.6A电流呢?

另外,如果+5V整流管同样是需要流过10A电流的话,那么,从理论上来说,多出来的功率(5V*10A-3.3V*10A=17W)是不是就消耗在那只做为调整管的场管上了呢?

网友:
非纯电阻电路,欧母定绿就不适用了

网友:
应该是一个DC-DC电路吧。
输入端电压*电流*效率等于输出端电压*电流

网友:
没见过这种设计的+3.3V输出,这种设计不可能出现在电源上面吧,成本太高了。3.3V一般是由5V的绕组稳压得到的,

网友:
太高深了 ,完全看不懂

网友:
不可能这样的设计,这样损耗也太高了

网友:
以前见过这样电源,不过效率不是那么高,5V要分流给3.3V,加大了5V的损耗和波动.所以后来不采用了

网友:
见过一个安钛克的静音电源,480W的....主开关变压器只有一路+12V的绕组....然后从+12V那里经过一排场管,分别取得+3.3V和+5V电压....每一路用了好象4只还是6只场管....记不太清楚了...但肯定多于4只....这个效率是不是也....

网友(点评):
看现在的电源设计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个人的理解是用的元件多了,损耗增大,可靠性下降及成本上升,厂家也不合算

网友:
以前这种电路多,+5V整流管为MBR6045,+3.3V的场管为N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