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CPU,显卡温度过高

楼主(2012-10-30):
今天修了一台东芝M300用鲁大师压力测试几十秒CPU,显卡温度就报警的,首先开机我摸了下散热管温度,发现温度能够正常传导,风扇也正常转动,然后拆开机发现CPU,显卡和散热管接触的散热膏已经凝固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于是我用刀片刮掉凝固的散热膏,重新加好,然后开始测试发现CPU温度最高70度显卡最高温度64度,问题排除。

网友:
这是清灰啊,算是维修故事还是维修经验??

网友:
那个什么导热高干了就不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