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有经验的看看这个什么型号芯片?

楼主(2012-10-30):
有经验的看看这个什么型号芯片?
手机
上的,说具体芯片型号,我知道是功放芯片。这个AC6是什么型号?我想在淘宝找料,不知道型号。
手机

网友:
你找电路图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没有电路图,有电路图就好办了!

网友:
没整过手机,不知道是什么芯片,多找些手机板,看有这东东换上不就可以了

网友:
嗯!手机还真没维修过呢!不过电路图上肯定有呢!

网友:
这是一个声音驱动芯
片.型号就是AC6

网友:
AC6的本体标识,,只有在找到芯片的PDF的时候,,上面就会有本体标识的字母显示,,,,就像常用的三极管和MOS管,查他们的PDF,里面就会有本体标识的字母代表用什么料和哪些区别

网友:
只有AC6标识,其他没有任何表示,头痛!找了2个月了,一直找不到!也不知道哪个芯片公司生产的!

网友:
有这方面资料或技术的麻烦提供一下!方便找芯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