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装系统驱动装不上·求助·

楼主(2012-10-30):
DV6装系统驱动装不上·求助·换了5-6win7系统都是一样·安装版也试过··万能装驱动·装好进不去系统··不装驱动正常进入··安装驱动黑屏··就显卡和·网卡驱动弄不上·有遇到同问题解决的·帮帮忙哦··

网友:
这个应该是驱动冲突问题  看试试xp系统试试

网友:
有换过硬盘试吗,我遇到个华硕的也是装完进去就黑屏重启,最后是硬盘的问题,而且硬盘试 没坏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