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 DY

楼主(2012-10-30):
今天接到一台也不知道是几修的机器 插上电源,待机0.003A,开机没反应。拆机,自己一看,*脏话*,除了SB和EC,其他的IC都被干过,对照图纸跑电路,跑到max8734A的时候发现20脚的线路上有两个并联的电阻,但是板子上却没有,也不知道是不是被别人干掉了。但是始终不明白电路图中的SB和DY是什么意思,也不敢随便往主板上添加元件,求师傅们帮帮忙。

dell 1300 板号:DK1

网友:
DY 是 没有装,直接导线连接的!

网友:
这个还真不清楚,谢了饼哥。

网友:
谢谢饼哥,电路图和主板对照,是不需要连接

网友:
MAX8734AE 20脚是和公共点直接相连的,不用那么纠结直接从公共点飞一条线过来就OK了不用考虑有没有那两个电阻。

网友:
并联电阻装不装都可以,只要有一个电阻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如果装上,总电阻减小,总电流增大,还起到分流的作用,分流是为了让支路的电流不要太大,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网友:
嗯,谢谢,已经搞定

网友:
就是说板子上没有这个元器件